映泰G41D3+ REV:3.1

楼主(2017-02-16):
先说搂搂故障,各处电压正常,有跑马,偶尔有显示,基本都是跑马D0就重启了又跑马这样循环。看到很多贴子讲刷BIOS q28等通病,我都试过了都不行,绝望中看到q28处的八角排阻472,想会不会是它的问题导致,抱着试试的态度,换好后一次性跑马显示,到此成功修复。【472在内存插槽顶部,很多不跑马的兄弟可以试试】
刷BIOS

网友:
更正一下,主板是 映泰G41D3+ WER:6.1激动的写错了

网友:
472是连接主板什么信号的?

网友:
应该是472排阻不良,引起的问题。

网友:
这种板子 出问题很多

网友:
你的泡沫垫子挺有意思的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多的很 暗病

网友:
激动个啥呢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分享,但位置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