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 15-p076tx 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7-02-16):
关于Hp 15-p076tx 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的解决办法

客户送修一台Hp 15-p076tx提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用电池也能开机,说明电池是好的。把系统恢复到出厂设置,也一样。想起这种情况在lenovo Think系列的本子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是从lenovo官网下了电源驱动和电源管理程序解决的。进hp官网,看到有个最新的BIOS(2016.8.15),会不会跟bios有关呢?下载下来,运行,更新bios之后,故障解决。

网友:
新款机器?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hp dell 机器对充电器有要求,有的时候充电器不合适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找个故障还没遇到过,加分了

网友:
BIOS的问题?前几天遇到一台  本来好好的  换个系统就不充电了

网友:
驱动软件设置等 解决充电问题

网友:
这种时不时会碰到,电池及充电器一起取下,等几分钟很多会好,无解

网友:
楼主先软后硬 很强大

网友:
现在的机器刷写BIOS后会解决很多问题

网友:
BIOS程序管的也太多了吧?

网友:
有技术的朋友指点一下吧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问题简单 思路正确 学习了  飞线用变压器的线啊

网友:
在系统下居然是BIOS问题 少见

网友:
收了顾客多少钱?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的啊,学习了

网友:
   BIOS引起的 ? 最拍就是修充电电路

网友:
bios里有EC的程序,不充电是充电芯片没有收到EC发出的指令!

网友:
正常,EC程序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