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 拆BIOS电池可以开机了,但半小时就掉电

楼主(2017-02-16):
E540 拆BIOS电池可以开机了,但半小时就掉电

网友:
找个bios刷刷试试

网友:
准时掉电先刷bios再考虑桥

网友:
是每次都是半小时掉电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开机20几秒就掉了还没有刷BIOS试一会试下

网友:
掉电会不会是CMOS电路漏电?

网友(2017-04-06):
我这里也有一个要器,有时正常用一天都没事,有时候就进系统掉电,进PE也掉, 但是安全模式就不会掉不知道怎么搞,找过系统

网友:
说的少看不出来问题

网友:
修到过,最后换了pch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啊,PCH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要更新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呗

网友:
.不插小电池不触发,还是待机大

网友:
插小电池按开关电流有微小变化看南桥的RTC电路最后确定干南桥

网友:
.遇到过这个问题,刷BIOS多个不好,最后换的PCH.OK

网友:
先在系统 ,更新BIOS,先搞简单 的 然后在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