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

楼主(2017-02-16):
不加内存,按开机键开机电流0.62A后掉电,不知是什么原因,主板外观正常,没有进水和短路痕迹
掉电

网友:
希望哪位大神能帮帮忙

网友:
别的都没测的话,你先刷BIOS

网友:
你先刷BIOS

网友:
集成板 先换个内存 再刷个程序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怎么回答,测都不测...就提问.

网友:
这要慢慢研究电路图

网友:
内存拔掉是否掉电

网友:
上电的时候,各电压出齐了吗?掉电大部分是缺电压

网友:
哪位大神能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