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K

楼主(2017-02-16):
华硕A58M-K开机无CPU供电???

网友:
这种一般是开启信号问题 芯片几乎不坏

网友:
无CPU供电的问题有很多,先测量下板子上有哪些电压存在,又有哪些信号存在。

网友:
只能根据时序往回找。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找个点位图 慢慢查

网友:
无供电就修啊   问谁呢

网友:
看供电芯片和开启信号

网友:
CPU 供电芯片开启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