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v 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7-02-16):
这机器没修过 不顶斯关机  有时候5分钟 有时候10分钟  刷过BIOS  求助大家

网友:
有没有进过水

网友:
找华硕工厂bios试试

网友:
CPU温度是否过高

网友:
不定时关机 BIOS可能不大  查下供电 温控等试试

网友:
上面说的方法不行的话就先抓供电波吧 再不行 就可有可能是pg信号不稳定 这个比较复杂 建议最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