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30 卡logo 不进系统

楼主(2017-02-16):
早上客户拿来一台东芝l630,说是进不去系统,一直卡在logo哪里;和客户要留下检测,
客户走后拆机,所有外设都拆掉故障依旧, 以为东芝 NEC 大电容,(因为东芝很多老机器都都通病卡 logo) 结果一看没有;
拿出编程器 刷BIOS 网上找到   刷上之后开机 OK

另外附上亮机BIOS

l630 ec 8位1M.zip

l630 sb 32位 4M.zip

网友:
真·捡钱的活

网友:
bios问题真是无奇不有

网友A:
卡logo还和bios有关啊

网友:
好多刷BIOS的  爽  简单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logo还和bios有关啊

卡logo 和BIOS的关系很多的 一般排除外设 依然卡都会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能进 就不是BIOS问题对吗 小白求教了。。。。。

网友:
BIOS程序坏的还是比较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