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315刷BIOS后不开机

楼主(2017-02-16):
客户拿来有BIOS 密码  刷完BIOS后不开机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要么bios 不对 要么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么bios 不对 要么还有其他问题

我都刷了几个BIOS了   把原来的刷回去也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刷了几个BIOS了   把原来的刷回去也不行了

bios芯片背面是ec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背面是ec对吗?

BIOS 在EC旁边

网友:
箭头这里是BIOS

网友:
刷的不对呗

网友:
那就是BIOS刷错了的.

网友:
再重新刷个bios呗

网友:
曲曲折折的维修过程呀!

网友:
也许ec虚汗了

网友:
看下BIOS旁边的小原件

网友C:
解密 刷bios 造成不开机 ? 刷回原机备份的 查触发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密 刷bios 造成不开机 ? 刷回原机备份的 查触发条件

现在刷回原机的也不行了

网友:
那就按不触发问题来修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我去,重新刷呗

网友:
你有点倒霉啊

网友:
可能碰到什么东西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再刷下看看啊

网友:
刷之前没保存一下原来的BIOS?要不然就不要用原BIOS刷  本来开机 刷不开机了 怕说不清

网友:
楼主应该找个自己的BIOS芯片刷,然后代换原机的感觉安全些,继续刷吧

网友:
估计是你倒霉,现在已经不是BIOS的问题了,现在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仔细查查 看哪边问题

网友:
已经搞定了        这个要重新合成BIOS

网友:
换个bios刷   或换个芯片刷

网友:
没把原BIOS备份么,刷回去

网友:
淘宝上买个试一下好了

网友:
下载不对咯 有密码

网友:
修吧,没什么好法,硬着头皮也得俢呀。

网友:
看下其他供电正常吗

网友:
有bios 密码,清coms啊?

网友:
你这个机器是一个还是2个芯片呢,如果是2个应该刷南桥的BIOS才对,第二看看你有没有装反了,第三看看周围有没有被你吹掉件,第四看看是不是你开关排线没装好,用二极管档点一下试试

网友:
搞定了吗有结果了吗

网友:
没有动其他 就bios问题

网友:
不会是BIOS刷错了吧

网友:
BIOS 不对 重新刷

网友:
刷回去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