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480 不触发 偶尔开机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2-16):
今不忙,写个简单的维修记录:接手一台联想 N480,客户描述,不开机,偶尔能够开机,进系统几分钟掉电,再开机不能触发,放一段时间,偶尔又能够触发。

拆机,宝龙达 BM 5238 的主板,个人感觉这种主板做工比较差,故障率高,修复率低,尤其典型的是联想G465C.
观察主板,有重大发现,散热铜管固定的第5脚从主板上面掉下来了,这下面正是显卡,这应该是机器偶尔触发,但是几分钟就掉电的原因了。
但是不触发,应该跟这里的散热问题无关。 继续寻找……
单主板插电流表测试,待机电流0.01,测主板各电感都没有电压,论坛上下载一个图纸看看,这机器应该是待机就有3V 5V的,测公共点已有电压,保护隔离电路正常了。直接加焊待机IC,冷却之后再测试,待机0.03,按开关上电了,正常亮机了,为保险期间,直接更换待机IC,测试两小时正常。
这机器的另两个通病就是内存供电部分和显卡供电部分。
最后奉上 图纸和 BIOS,希望大家有用。

网友:
缺少亮机图 有图可以多加点分的

网友:
学习了  支持迅维网

网友:
“这机器的另两个通病就是内存供电部分和显卡供电部分”  加下这个待机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个亮机图吧,现在变得好懒了, 懒得拍照,懒得整理发帖

网友:
有图纸修机器就要方便多了。

网友:
散热器 这块出问题 是通病了 碰到好多

网友:
我的开机不显示 偶尔 还有 灰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