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F412ZG试用体验】ADC的使用

楼主(2017-02-16):
前段时间比较忙,耽搁了。这周分享一下STM32F4自带外设ADC的使用,结合着上一篇LCD1602。这次的功能是利用ADC1的一个通道把电压采集过来通过LCD1206来显示。

(动图做过处理速度比正常速度快,不然体积太大传不了)
程序的思路是使用ADC1的通道三(PA3引脚)把数据采集过来

利用DMA2 Stream0 Channel0 把数据保存到ADC1_DMA_Buf1[8]数组中

在DMA传输完成中断中把标志位置1,在主程序中判断标志位,如果数据传输完成就对保存下来的八个数据做平均,然后把数据显示出来
具体代码如下
bsp_adc.h头文件
  • #ifndef __BSP_ADC_H
  • #define __BSP_ADC_H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ADC1_BASE+0x4c)
  • void bsp_InitAdc(void);
  • void ADC1_Config(void); //ADC1初始化及引脚初始化
  • void DMA_Config(void);  //DMA的初始化
  • #endif

复制代码

bsp_adc.c
  • #include "bsp.h"
  • void ADC1_Config(void)
  • {
  •         /*使能GPIOA时钟*/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初始化GPIOA3端口为模拟量的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模拟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         ADC_De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连续转换
  •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选用转换通道数为1
  •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将以上设置应用于对应的寄存器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         //两个采样阶段之间的延迟5个时钟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         //禁止多重ADC DMA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         //预分频2分频。ADCCLK = PCLK2/2 = 42/2 = 21Mhz,ADC时钟最好不要超过36Mhz
  •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480Cycles);
  •         ADC_Cmd(ADC1, ENABLE);//开启AD转换器
  •         ADC_DMACmd(ADC1,ENABLE);//使能ADC1的DMA模式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ENABLE);//使能DMA的数据快速转移
  •         }
  • void DMA_Config(void)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                 DMA_DeInit(DMA2_Stream0);
  •                 while (DMA_GetCmdStatus(DMA2_Stream0) != DISABLE);//等待可配置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选取DMA通道0,数据流0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                 //数据传入地址->ADC基地址加上DR寄存器偏移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C1_DMA_Buf1;//数据送入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数据传送方向为外设到寄存器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8;//数据缓冲区1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固定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内存地址自增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                 //数据类型为半字16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循环缓存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最高优先级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不使用FIFO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                 //将以上的设置应用于DMA2,通道0,数据流0
  •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使能DMA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2_Stream0_IRQ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0;//抢占优先级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0;                //子优先级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IRQ通道使能
  •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DMA_ITConfig(DMA2_Stream0,DMA_IT_TC,ENABLE);//DMA中断开
  •         }
  • void DMA2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
  •                 if(DMA_GetITStatus(DMA2_Stream0,DMA_IT_TCIF0) != RESET)
  •                 //判断传输完成中断标志
  •                 {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2_Stream0,DMA_IT_TCIF0);//清除传输完成中断标志
  •                         Buf_Ok = 1;
  •                 }
  •         }
  • void bsp_InitAdc(void)
  • {
  •         ADC1_Config();
  •         DMA_Config();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

复制代码

主程序
  • #include "bsp.h"                        /* 底层硬件驱动 */
  • uint16_t AD_Val;
  • float temp1, temp2, temp3;
  • int main(void)
  • {
  •         /*
  •                 ST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 SystemInit() 函数,该函数在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主要功能是
  •         配置CPU系统的时钟
  •         */
  •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         LCD_Write_String(0, 0, "Voltage Meter");
  •         LCD_Write_String(0, 1, "Voltage is 0.00V");
  •         while(1)
  •         {
  •                 if(Buf_Ok)
  •                 {
  •                         AD_Val = ADC1_DMA_Buf1[ 0] + ADC1_DMA_Buf1[ 1] + ADC1_DMA_Buf1[ 2] + ADC1_DMA_Buf1[3]\
  •                                         +ADC1_DMA_Buf1[ 4] + ADC1_DMA_Buf1[ 5] + ADC1_DMA_Buf1[ 6] + ADC1_DMA_Buf1[7];
  •                         Buf_Ok = 0;
  •                         temp1 = (AD_Val >> 3) * (3.3 / 4095);
  •                         GPIO_ToggleBits(GPIOB, GPIO_Pin_0);
  •                         LCD_Write_Char(11, 1,(uint8_t)temp1 + 0x30);
  •                         temp2 = (temp1 - ((int)temp1)) * 10;
  •                         Delay(40);
  •                         LCD_Write_Char(13, 1,(uint8_t)temp2 + 0x30);
  •                         temp3 = (temp2 - (int)temp2) * 10;
  •                         Delay(40);
  •                         LCD_Write_Char(14, 1,(uint8_t)temp3 + 0x30);
  •                         Delay(40);
  •                 }
  •         }
  • }

复制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