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显示

楼主(2017-02-16):
如题 开机电流跳变正常 到1.2 再掉到 0.7在上去 不显示 刷BIOS 做显卡 都不行 大神怎么维修

网友A:
外接画面是否花屏

网友:
接集成试试

网友:
键盘灯大小写能不能转换,如果可以就是显卡问题,查条件或更换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了

网友B:
插诊断卡 看看跑什么代码 17 代码如果是inter的 可以加焊pch

网友:
加焊 显卡 试试

网友C: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重点查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 重点查下

显卡做了三次了 是不是要重置啊

网友E:
是英特的  就直接换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画面是否花屏

外接不显示

网友:
什么意思 吧独显切了?

网友:
做了老多辞了 不行

网友F:
这机器我修了很多台显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诊断卡 看看跑什么代码 17 代码如果是inter的 可以加焊pch

17过了 19也过了

网友:
加喊显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我修了很多台显卡问题的

这种版不好维修 显卡没问题 做了好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英特的  就直接换 就好了

换显卡么?

网友D:
南桥BIOS刷了 EC的没刷 能不能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BIOS刷了 EC的没刷 能不能引起

一块刷试试

网友:
不行 一块刷的

网友:
代码多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显卡做了三次了 是不是要重置啊

重植下 试试不行就换吧

网友D:
52 还是 25 诊断卡开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植下 试试不行就换吧

重置太费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52 还是 25 诊断卡开不清楚

拆外设试试

网友D:
外设啥都没有 只有内存和U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设啥都没有 只有内存和U

声卡 网卡

网友:
有无过内存

网友:
多数都是显卡问题  只有换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