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 车载播放器 不开机

楼主(2017-02-16):
客户说原来好好的
拆下来 接的电瓶车的 12v 电源 正负极接反了
就不开机了
故障现象 按下开关不开机 数码管不显示

单声道功放芯片

网友:
还漏了晶振沒查。

网友:
多谢指点 查下看看

网友:
查看电源芯片的 PDF手册
典型应用电路路

发现这个电源和电路图一样
固定输出5v 2A

4脚低电平时 芯片开启 输出供电

电源 4脚接地
说明芯片当得到12v供电时
自动开启 输出 5v

后级的接的SS24二极管 稳压

网友:
测试晶振1个脚有电压

一个脚无电压

不知道是否也坏了

网友A:
那就先换晶振,换2脚的电容,断天2脚的后级试试电压还低不,3脚所接的反馈电阻

网友B:
这个玩意换原装得200块左右  你可以找马云淘一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收费1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换晶振,换2脚的电容,断天2脚的后级试试电压还低不,3脚所接的反馈电阻

3脚所接的反馈电阻

3脚直接连接输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玩意换原装得200块左右  你可以找马云淘一个差不多的装上去  收费100

原装 这么贵啊 看来只能去马云那看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装 这么贵啊 看来只能去马云那看看了

这玩意原装是垄断式供货肯定贵  找马云便宜实惠

网友:
好复杂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原装是垄断式供货肯定贵  找马云便宜实惠

哦 是这样 马云那也不贵啊

网友:
这个不算复杂啊

网友:
更换XL1509后 开机正常

原来是单声道
加装8002A 功放芯片 有声音 有很大的嗡嗡响

网友D:
学习了这个也有去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这个也有去修的啊

没事练练手的

网友E:
学习了,受教受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受教受教!

按也是新手 没事练练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