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不开机

楼主(2017-02-16):
机器摔坏了不上电 待机高  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
看摔成什么样,主板变形不,维修价值自己衡量一下

网友:
看自己成本高或低

网友:
修修看才能进步.除非主板断裂

网友:
看看摔坏的程度 要是很严重可以放弃了      不严重先查下待机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