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DS2 反复重启

楼主(2017-02-16):
GA-H61-DS2 反复重启,想问下R220的位置在那里?
重启

网友:
找到了,但是不是这个R220问题

网友:
不是这个R220问题

网友:
BIOS 刷过,桥加过焊,风扇转一下时测CPU供电,桥供电,内存供,都正常

网友:
那里出问题?通病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还有IO VIN 12V VIN5V

网友:
集显供电呢

网友:
楼主 你不要刷楼好不好 想写什么就写进帖子里

网友:
电源ic傍边,与Q29的c极相连

网友:
到那一步重启?

网友:
我也有一块 一样重启 求思路

网友:
检查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是能显示重启 还是开机转转停停不显示

网友:
技嘉H61很多转一下重启的

网友:
反复重起的问题太多了,缺供电,短路。

网友:
技嘉我只知道三个通病 一个是Q32导致反复重启 一个是CPU供电导致反复重启 还有个是 EC跟SB的电压不稳定导致

网友:
CPU供电导致反复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