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号X750DP桥218-0755097与218-0844012可以互换

楼主(2017-02-16):
修到一台华硕板号X750DP机器要换桥,原型号是218-0844012没有此一样型号的芯片,正好又修到一台一样的机器,经过仔细对比除桥型号218-0755097不同,其它一模一样,后找到218-0755097装上一切OK。

网友:
出现什么故障现像换桥的啊

网友:
这也行,型号完全不一样

网友:
AMD坏桥一般都不搞了

网友:
就不能发详细点嘛。太水了

网友:
实战经验值得表扬

网友:
有亮机图吗?

网友:
实际代换经验加分了

网友:
这个又是电容位置一样,芯片互换成功的案例

网友:
等待验证。。。。。

网友(2017-03-22):
666666666666666666这个代换的漂亮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