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690 挡代码 EE 56 维修

楼主(2017-02-16):
工程师:   hdcpcdiy
维修地点: 南城电脑医院
今天天气晴朗,天空无云,一个客户抱来一台联想的家悦E1505的品牌机说机器不显示,当我打开机器是一看L-A690的主板, 心里暗暗发笑,这款主板的电池没电会导致开机不显示,这是通病,已经修了好多块了同款,立刻给客户报价80元,客户同意放下机器,下午来取。好了开始开工了。既然能触发,那么待机条件不用考虑了,上电触发, 。。这里代码是  EE 56 ..啊,,什么情况,按照时序检查,先检查CMOS电池,应为大家都知道AMD的是参与触发开机的。 我擦,电池电压正常啊。内存电压 也是好的,,CPU电压 其他的就没一一拍照了。。这下没头绪了,,抽根烟。。。想想难道是BIOS坏了么。到论坛下载,马上刷写,再次触发。。还是老样子。。。该有的电压都有。。。根据个人经验,AMDU 也是很容易坏的,想了想。要不换个U看看,,,结果找到了同型号的AMD4400的(为什么要找同型号的,只有这样才能跟准确的判断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结果换U,再次触发,。。。久为的画面出来了, 。。。。。OK了。。。大神们飘过,希望对小白有用,谢谢大家,请帮忙加分。。。

网友A:
直接捡漏,  还好换U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捡漏,  还好换U就好了

也得查查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B:
怎么显示远程培训学员

网友:
这个板的确不开机电池没电的多。。u坏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显示远程培训学员

报名远程学习啊,,,

网友:
u坏的还没碰到过

网友:
没谁了,换个U也赚钱

网友:
这U好古董……

网友:
主板电池没电,

网友C:
我就还没碰到过amd的cpu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还没碰到过amd的cpu坏的

我这里有3个amd的坏u

网友:
搞到最后 是U坏了

网友:
大神,收藏起哦。

网友D:
送个几块钱的CPU给他  说修好主板80  楼主这个老机  送修一般也是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送个几块钱的CPU给他  说修好主板80  楼主这个老机  送修一般也是50

换好U开始说100呢,客户只给80元。。

网友:
老式AMD双核U,尤其是3600+至6400+这一大串65nm工艺的,损坏概率算是AMDCPU里面最高。至今我手里还有7-8个这样的老式AM2双核坏U。要么不跑码,要么跑乱码。

网友:
AM2坏的CPU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