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2-16):
客户的g50-80失水了,处理干净上电0.2掉电,5vs转换不出来,控制角没有18v,电阻腐蚀,修过的都知道这个电阻很容易腐蚀。补上电阻上电0.35掉电,所有的电压瞬间都出来了。主板在显微镜下观察很久了,没有发现有断线地方。q6边上也有失水,电阻都补好了。
瞬间测得cpu—core1.6v.感觉不正常,换了控制芯片还是一样的。
3合一的这主板上电时序也不是很了解,有同行指点下,感激。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图纸吧 按照图纸慢慢修

网友A:
掉电电感后端打阻是没短路  二级转换电压   所有pg信号   供电滤波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电感后端打阻是没短路  二级转换电压   所有pg信号   供电滤波是否正常

转换电压都出来了,pg信号瞬间都有,修了一下午,没找到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有高人能解决一下么

网友:
还是进水的地方嫌疑大

网友:
我有 台加热cpu  就可以开机  关掉在开 就不行    掉电现象跟你的  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