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55M-DS2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7-02-16):
一个GA-55M-DS2的板上电不跑码,测量发现主板有个地方电压不对,PU3控制的VCC_SB和APU_VDDPA电压都只有0.45V
PU3A的3脚只有0.45V,2_5LEVEL只有1.4V,5VSB只有1.6V
看来问题就在这了,从24针的接口处拉个5VSB过来,

开机电压都正常了,接屏正常显示。
此机修复,问题不大,希望大家加分支持一下。
谢谢!!!

网友A:
真正的故障没找到,这个板子我修过,这个是处在2.5V取样电压上,有个转换管子坏了,不过不好找

网友:
飞线搞定了!

网友:
修的不错这里2.5伏推测就是vdda2.5amd平台芯片组系列cpu核心工作电压之一

网友:
有图纸真好

网友:
不管怎么说 修好就行了

网友:
楼主台版研究这么深啊

网友:
学习到新东西,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正的故障没找到,这个板子我修过,这个是处在2.5V取样电压上,有个转换管子坏了,不过不好找

能正常用就行了,有时飞线能解决的,要是找到问题的根源可能要多花很多时间,都没这么多时间。对吧

网友:
不容易,修的不错

网友:
能正常用稳定就行  其他不重要

网友B:
能不飞线最好 有些客户不喜欢看到自己的东西什么都有
上次修一台笔记本 仁宝的 主板断掉了 我改了个板子去 却被客户说这说那的,
之后修东西就美去飞线过 能换东西的尽量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飞线最好 有些客户不喜欢看到自己的东西什么都有
上次修一台笔记本 仁宝的 主板断掉了 我改了个板子 ...

你在笔记本里面飞线客户怎么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笔记本里面飞线客户怎么看到的

有些客户自己会拆笔记本的

网友:
话说,,图里没看懂楼主是如何把5VSB拉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