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这个场管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2-16):
          这是一张产生5VDUAL的电路图,图中圆圈内的Q184是一个N沟道的
场管,它的G极有个电压,S极有vcc5输入,D极则产生5VDUAL。如何理解?我只知道一个N沟道的场管,G极有高电平,DS导通,否则截止,如何理解这个5VDUAL?

网友:
这应该是个菜鸟的问题吧?

网友:
菜鸟个人理解:重要看AP9435k场管P沟道,在主机不开机时5V待机电压产生,AP9435K场管(GS为-4.5V完全导通)导通(注意AP9435K场管的2脚和4脚应该是同脚位),场管有时也要注意下它的二极体,R1915是没有安装吧,KA393D的8脚比较器1脚和7脚在待机不开机情况下输出应都是低电平,在开机情况下1脚和7脚输出输出为高电平,(不好意思刚才没有仔细看下,5VSB有分压出来2.5V加到KA393D的8脚芯片的2脚和6脚去比较输出1脚和7脚)实在抱歉,有时就是太随便了,呵呵。

网友A:
MOS导通时电流方向是双向均可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R1915是没有安装

网友B:
@二年级    那什么时候,电流从D到S?什么时候,电流S到D?前提是什么?

网友:
这个图很早以前就有人问了,好像我也有顶过贴呢,很简单的双管轮替工作流程

网友:
@pfvl2008  怎么能找到过去的那个帖子?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年级    那什么时候,电流从D到S?什么时候,电流S到D?前提是什么?

菜鸟个人理解:只要满足它的导通和放大条件,MOS管可以双向工作(提醒申明:有时候有电压不一定有电流),三极管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OS导通时电流方向是双向均可的。

电流不是D向S(N沟),S向D(P沟)方向吗?怎么会双向流呢?除了阻尼二极管可以导通微弱电流外。

网友:
不要想太多,越想越绕

网友D:
不正常修正常就行了

网友:
研究那么明白 没太大用的 楼主

网友:
感觉这是典型电路,不理解以后会有鱼梗在喉的感觉

网友:
@逍遥枷锁   谢谢你详细的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年级    那什么时候,电流从D到S?什么时候,电流S到D?前提是什么?

要看D.S间哪端电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不是D向S(N沟),S向D(P沟)方向吗?怎么会双向流呢?除了阻尼二极管可以导通微弱电流外。

你理解错误,场效应管不同于三极管。

网友A:
如果你有兴趣可找个场效应管用万用表测试!N沟道为例,首先短路一下G.S极,此时D.S间不通,S.D间为内附二极管压降。其次红表笔碰G极,黑表笔S极,再测D.S间正,反相阻值都很小。注意的是已经小于内附二极管的压降了。这说明此场效应管是双向均能导通的!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帖,受启发感觉理解了一些

网友:
这个图很早以前就有人问了

网友:
@xinshidaidianna   能告诉我以前帖子的链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兴趣可找个场效应管用万用表测试!N沟道为例,首先短路一下G.S极,此时D.S间不通,S.D间为内附二极 ...

平常测量只管其中一次有压降(DS/SD),没把那变化当回事。还一直认为是单向的,所以在分析电路时,总是只看电流从哪个方向进,和出。

网友:
5VDUA: 待机里5VSB供电 开机时5V供电

网友:
技嘉的双路供电一直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来实地吧 老徐给你讲明白

网友:
我也想去实地,走不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正常修正常就行了

还是咱们心性相通啊  这不仅是我的维修宗旨   更是我人生宗旨  只要目的达到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的  毕竟领导人的猫论很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