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接充电器不充电,闪双黄灯。

楼主(2017-02-16):
东芝L700  板号:DATE5DMB8F0  REV:F

         此机器关机状态下可以充电,一旦开机过一会就闪双黄灯,电池停止充电,开始消耗电池里的电直到关机。充电器和电池都没有问题,没有遇到这种故障,求大神指导。

网友A:
在线升级最新BIOS版本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升级最新BIOS版本可解决!

你遇到过吗?

网友:
拆开测试下

网友:
去年遇到过的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先更新BIOS后再有问题拆机检修

网友:
在迅维上下了个BIOS问题没解决  现在还有个开机LOGO显示出来掉电的问题,无法再次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