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楼主(2017-02-16):
联想G510不通电,这个机有没有通病??

网友:
3V5V芯片很新的 我也在修

网友(2017-04-21):
我的   触发0.02不动 还在查

网友:
我的是有短路  不是大电流 PL402 对地

网友:
手上也一台这个机器,PU401烧了,

网友:
pu401 发烫吗

网友(2017-07-23):
我的PL601发烫,5V后级短,现在还没找到什么问题?

网友(2017-12-10):
PU401 进水坏啦 换号后 3v5v都有,现在按开关后电流在0.036不动在找问题 进水机

网友(2019-05-02):
有通病,3.5V芯片,很容易坏,两个芯片看起来一样,其实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