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的维修,累啊

楼主(2017-02-16):
昨天晚上同行送来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板号 是L46,通电一看大电流,好吧,以为是小问题,报价,今天同行说修,拆机,发现保护隔离管那里有烧焦的痕迹,而且特烫,测量发现隔离管好像没有问题,判断是后级电路有问题,测量U50的各个脚对地都没有短路,接着测量U47的45678脚对地也没有短路,测123脚对地000,测U49 B+没有短路,第4脚 也没有,那就只有DCBATOUT了,好吧应该是这条线路上出了问题,接着跑线路,拆下各个连接的电容,还是000,没有办法,烧鸡大法了,调了5.1V电压,发现U37发烫,铁帽的没发测,拆下,没有上电,测对地偏压,有422数值,再测各个点都恢复了正常现象,现在机子是应该没有问题了,因为没有那个铁帽的MOS管还没有上,搞了很多无用功,问题是电容没有拆下来的时候U37不发烫,搞一下下午累啊,先放着吧,明天去别人那里找管子了。

网友:
哈哈只要不是人为的这术机器都好修

网友:
机器是越修越快

网友:
通病修得这么久

网友:
可以改普通mos管

网友:
好像还有后文待续啊??

网友:
昨天有点忙呵呵,接上面的,结果换完铁帽后大电流是没有了,但是没有3/5V待机电压,保护隔离那里过了有19V,想着是不是先触发后才有3/5V,结果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找到U45待机IC,测量13脚5.49v这是主供电分压得来的,测第8脚 3.3V 第17脚 5V 第16脚 19V 第6脚0V 第1脚0V,再测第18脚也是0V,找时序,看了是先有S5_ENABLE是有I/O第15脚发出的,测I/O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想着是不是EC 或者BIOS出了问题,从论坛里下了一个EC的BIOS,开始刷结果报错,找了一个新的BIOS芯片刷上了,装上,接上电流表,待机出来了可以触发了.亮机,到这里算是完工了,今天早上把电脑交给顾客了.我这里的笔记本修的少是个小地方,再加上我没有系统的学习过都 是偷学别人的,所以啊,很多问题都是瞎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