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90MWW1白屏

楼主(2017-02-16):
       同行拿来一台白屏的显示,白屏故障先用万能主板测量一下,结果还是白屏,看来故障在屏的背光电路了,白屏一般是没有升压,实际测量也是如此,观察发现也没有烧的痕迹,一般都是升压电容的问题还有就是升压芯片,都测量了,没有发现阻值异常,无意就继续测量了,发现一个电容C322短路了,找块背光板,同一位置的电容换上去,哦,顺便还得把保险给换了,很多时候升压有问题保险都随机挂了,千万别没有找到后级问题直接换,要不还是烧!把图片拍个发上来!

网友:
那个C322在那个可调电位器哪里,本想弄个标记呢,实在太多需要维修的了,没有时间了!

网友A:
白屏要么好修 要么不好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要么好修 要么不好修

一般是升压电路,还比较好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升压电路,还比较好修点!

嗯是的,一般也就修修小问题

网友C:
楼主运气不错 经验也丰富

网友:
好技术 这种电容也 找得到

网友:
是逻辑板上的吧

网友D:
白屏,小白就只能修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白屏,小白就只能修保险

保险问题,你找不到后级问题,还会继续烧保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运气不错 经验也丰富

嗯嗯,运气不错,但是白屏一般不是难故障!

网友E:
焊功真好 不提示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功真好 不提示都没找到

他是焊好后再清洗过的,如果连这种电容都焊不好,基本上没法修逻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