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进水机 PP_ VCC_MAIN微短

楼主(2017-02-16):
iphone6 进水机 PP_ VCC_MAIN微短,二极体值正常是500多,实测120左右。PP_ VCC_MAIN相连的芯片有十几个,逐个拆除费时费力,有没有快速的方法。这个待机200MA漏电 ,发热不明显,熏松香效果也不好。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
熏松香有熏不出来的话  没啥好的办法

网友:
漏电只能一个个排除故障了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就先在显微镜下观察有没有异常的IC,都没有就只能逐个拆掉排除了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只能使用排除法一点点排除;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