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一个LED显示器电源板没输出

楼主(2017-02-16):
     这个电源板, 12V  5V  , 都没有  ,   我测量到输出的一个肖特基二极管丝印着SB5100 ,击穿了我没有SB5100,有SR5100我就换上了还是不行没输出,测量前级都电压  ,  整流桥也没坏    ,   那个带散热片的那个管子也没问题,光耦也换了,还是不行,脑子就蒙了,不知道从哪里查起了 ,我怀疑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电源管理芯片上面丝印着    73D14   。   各位维修师傅帮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
那电源芯片也换一下吧

网友A:
该个板就是了 10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个板就是了 10几块钱

电压都没有啊咋改尼?12v5v都没有直接换新主板吧

网友:
换6脚电源芯片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没有啊咋改尼?12v5v都没有直接换新主板吧

意思就是直接改个通用的电源板

网友:
修不了的直接换电源板就行了。

网友:
1,大电容是否有正常的电压?2,启动电路元件0K?3,电源IC本身身问

网友C:
加个电源模块,加过好多台了,工作很稳定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不行只能换板了

网友D:
这种情况,大多换了短路的二极管就会好,楼主测量一下5伏,12的输出有短路现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个电源模块,加过好多台了,工作很稳定的

你是说万能管理模块?五根线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大多换了短路的二极管就会好,楼主测量一下5伏,12的输出有短路现象吗?

换了二极管也不行

网友:
有 电源芯片就换个,没有就改,反正12,5伏的很常见。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一下,

网友:
换了二极管还不行,看看后级短路没有,直接无输出电压,测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满足了,考虑换个电源芯片吧。

网友:
电源板一步一步测试 别偷懒

网友:
电源管理换一下

网友:
换一下管理芯片试试看把,不行就换成通用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