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首发 海尔锋睿s300 bios以及维修过程

楼主(2017-02-16):
机子型号:海尔锋睿s300
板子型号:pl13 rev: a

今天下午接修到一台海尔锋睿s300,说是不通电,立马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0a心里暗喜,肯定保护隔离不过,又是送钱货,拆机后看到主板班号是pl13,用神器搜了下,没有图纸,没有bios心想这几机子肯定不好弄,属于三无产品,发现充电芯片是OZ8690LN这个芯片比较少见,蓝天和杂牌板子用得比较多,这个芯片没有数据手册,找到很多图纸发现都没有采用,最后在tws图纸上查到
经查公共点电压在10v左右,因为是进水机子,重点查供电脚,发现 电阻一端19v一端10v左右,经测量电阻阻值变大,换之,立马上电,公共点电压正常19v了,然后装上键盘开机(开机键在键盘上),电流表还是0.00a,既然公共点正常了,就去测量待机电路3v、5v,发现待机芯片是比较常见 tps51225,发现3脚3v线性电压正常,13脚5v线性电压为0v,立马断电打阻值500多正常啊,立马换了一个tps51225上去,上电3v,5v线性电压正常,3v 5vpwm电压还是0v,我想应该是开机之后再出来的,若然短接键盘接口旁边电容(经测量这个电容就是开关信号),发现电流0.06a,测量所有电感电压除了CPU电压电感全部出来了,这时心想BIOS程序也会影响CPU电压的,立马上论坛搜了下,啥也没有,只好跑线路了。这个板子有两块ncp81201芯片,一块产生了1.0v,另外一块就是CPU电压,这个芯片没有数据手册,也没有机子采用,这下遇到麻烦了,首先排除CPU这块芯片问题,立马调换过来,发现故障一样,排除是芯片出题,由于这个芯片没有任何资料,只好盲修了,对照那个已经产生1.0v的修,花了参不多1个小时时间找到这个芯片供电8脚相连的电阻腐蚀,立马换上好的,电流有小跑,接屏 发现已经亮机,附亮机图,备份BIOS,这个机子维修倒是没有什么难度,只是没有资料,跑线路花时间,高手略过。。。。

亮机备份BIOS

 会员1476655300鑫豆2024-8-7 13:37

海尔锋睿s300 pl13 rev a read bak test ok.rar

绝对OK

网友:
楼主专业,这样的机器搞定,功力深厚!

网友:
我们做维修的路到底还能走多久,没电路图,没点位图,没芯片型号,没相关程序,修手电筒算了。

网友:
很详细 收藏备用 谢谢楼主

网友:
三无的机器以后就不好修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盲修只能看运气了  这个机器坏的东西太多了   还好你没放弃他

网友:
没有图纸 难查呀

网友:
现在的机器越来越不好搞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个

网友:
楼主盲修都能搞定,佩服啊

网友:
这没新啊  还没见过本子呢

网友:
    这种机器要修改才可以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学习了 很 阜城

网友:
很详细的维修流程 学习

网友:
楼主语言幽默,。技术也可以

网友:
三无产品都修得出来,加分

网友:
楼主这个图纸有吗

网友(2017-03-25):
图纸呢,怎么不上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