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块笔记本CPU在rs880m芯片上通用吗?引脚一样

楼主(2017-02-16):
笔记本坏了?想会不会u有问题

网友:
笔记本什么 型号主板

网友:
笔记本联想b465c, 宝龙达代工bm5016-V1.3,开机黑屏,能充电,风扇温度高会转。

网友:
代数都不一样 肯定不能换

网友:
应该不能用,左边的是2代肥龙,主打DDR3高端平台,右边的是一代炫龙,一般都是早期的DDR2平台,如果内存是DDR2可以试试,DDR3的话肯定不通用

网友:
根据经验是无法通用的,会不过内存

网友:
不能通用,轻的不亮机,重的烧U烧板

网友:
这是几百年前的笔记本了,还要必要修吗???????????

网友:
看上去是不能换的

网友:
AMD CPU 坏的很多

网友:
学习 好了没有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两个不能代换的

网友:
AMD的弄的很少

网友:
肯定不通用啊 ,

网友:
风扇狂转试试刷BIOS

网友:
这两个CPU都不一样什么能代用

网友:
这个得看芯片组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