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 MINIpojieID

楼主(2017-02-16):
IPAD MINIpojieID  自己拆的硬盘 温度没掌握好  拆下来 硬盘焊盘掉漆    焊上去 插电脑 有提示IPADmini   序列号 无     IPAD开机屏不亮    请问 IPAD 要是不装硬盘的话 能亮屏吗

网友A:
掉漆的地方做绝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漆的地方做绝缘了吗

做过了  用绿油 全补过了

网友:
我吧硬盘拆掉也不亮屏

网友B:
你写个无码的序列号上去刷机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写个无码的序列号上去刷机就可以了

我 在淘宝买了个 人家刷好的无锁的序列号的硬盘  装上去 你开机拆了 也不开机 就是屏不亮   IPAD要是不装硬盘屏能亮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 在淘宝买了个 人家刷好的无锁的序列号的硬盘  装上去 你开机拆了 也不开机 就是屏不亮   IPAD要是不装 ...

苹果所有的设备更换硬盘后必须用itnes刷机才能开机,否则都是黑屏,拆掉硬盘也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所有的设备更换硬盘后必须用itnes刷机才能开机,否则都是黑屏,拆掉硬盘也是黑屏

谢谢这位兄弟的提醒   谢谢  还是围着硬盘修吧

网友:
掉漆的地方做过绝缘吗?使用绿油做一下吧

网友:
得重新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所有的设备更换硬盘后必须用itnes刷机才能开机,否则都是黑屏,拆掉硬盘也是黑屏

还有个问起 请教下   刷机 我要吧东西都接上吗  触摸屏  摄像头  耳机孔 之类的吗   不接会不会刷机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