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脚mos管和三脚三级管的区别 (存在问题,请帮帮忙。谢谢)

楼主(2017-02-17):
大家好。
是不是在三极管的C/E和MOS管的D/S之间正反的测一下(二极管档),白话就是右边测,可以得到初步的判断是MOSG管还是三级管?

新手,说错了请改成。
黄老师的基础电路视频真好!!

网友A:
两者原理及工艺都不一样,,,,

网友B:
两次导通的是三极管,只有一次导通的是mos管,要排除坏的管

网友C:
不错,基础 ,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原理及工艺都不一样,,,,

是的 还要修炼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两次导通的是三极管,只有一次导通的是mos管,要排除坏的管

是啊,在线测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基础 ,基础

谢谢,还才修炼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啊,在线测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可以!!!!!!!!!!

网友E:
基础教学.新手必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啊,在线测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要在线测 其实你记着这些知识基础 但是要知道随机应变 因为理论有时候跟不上实际  去测量的时候可能是好的 但是在实际电路中它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理论要有就是了 在线测量你还要考虑电路的影响  所以在线测不一定准确 就像在线测电阻一样 是不一定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次导通的是三极管,只有一次导通的是mos管,要排除坏的管

是这样的?两次导通就是三极管?那PNP还是PNP咋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要在线测 其实你记着这些知识基础 但是要知道随机应变 因为理论有时候跟不上实际  去测量的时候可能是 ...

恩 ,理论和实践现在都在进行中,实践就是拆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

犯了一个错,就是懒!谢谢答复,拆中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础教学.新手必过.

我们一起努力吧 谢谢共勉!

网友:
还是 可以 了

网友G:
看到这里才发现 自己修炼不够 唉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看到这里才发现 自己修炼不够 唉

是的 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 关键是坚持!

网友:
谢谢关照 多提意见!

网友:
提问:三级管和mos管拆下来,三腿的很小,要测好坏不容易,有没有什么办法呀?这两天忙着练手工了。期待大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每个人的境遇都不同 关键是坚持!

谢谢 楼主鼓励

网友:
共同努力!坚持!!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9890-1-1.html三脚mos管和三脚三极管的区别(万能表测量)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9890-1-1.html三脚mos管和三脚三极管的区别(万能表测量)共同努力

网友:
谢谢大伙下一个目标:把焊接练熟,同时理论也不能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两者原理及工艺都不一样,,,,

你是怎么抢到二楼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是怎么抢到二楼的??????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J:
图纸看不清!测量场效应管!有一个胶同有一定阻止就是好了!用万用表47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图纸看不清!测量场效应管!有一个胶同有一定阻止就是好了!用万用表47测量

恩 谢谢指导

网友:
指针万用表和数字万用表的配合使用

    普通指针万用表测量范围宽,性能稳定,使用方便,价格便宜,而数字万用表内阻高,灵敏度也高,还具有电容和小电阻测量等功能,所以指针万用表并没有完全被数字万用表所替代。这两种万用表各有各的长处,谁也不能完全替代谁。在家电修理实践中,提倡两种万用表配合使用,以提高检修速度。它们的适用场合开列如下。

    1.在线测量电压,选用的万用表内阻越高越好,这样对电路的影响就越小,数字万用表为首选,对于精度要求较高的测量尤其如此,如测量彩电调谐电压、开关电源振荡管、色解码集成电路等。但在测行输出级电压时,有些数字万用表会出现显示读数失常的现象。
    2.测量小阻值电阻宜用数字万用表。被测电阻阻值较大时,指针万用表也能完全胜任,但测量精度较高的电阻,又需用数字万用表。
    3.要准确地测量电容器的容量,只能用数字万用表。用普通指针万用表电阻挡测量电容时,只能靠经验或通过对比粗略判断容量。对几百pF以下的电容,指针万用表在10k挡时也毫无反应,对2000pF以上的电容器,往往只能从×10k挡测量时表针的一点摆动来大致判断电容量的有无。在测试电容器的耐压或软击穿情况时.指针万用表×10k挡内电池电压较高,更接近电容器的工作条件。
    4.两种表都能测试二极管和三极管。数字万用表能直接测出PN结的压降和较准确地测量小功率三极管的hFE值。但估测二极管、三极管的耐压及穿透电流时宜用普通指针万用表。
    5.用电阻法测量集成块、厚膜电路时宜用指针万用表。
    [例1]一台长虹21英寸遥控彩电毫无规律跑台,第一次上门维修时带上DT890数字万用表,很快缩小了故障查找范围,怀疑调谐电压形成三极管集电极上的滤波电容不良。但数字表量得该电容器容量正常;用200M挡测试阻值有上百兆欧,也很正常。试着取下该电容,电视机故障消失。但由于电视机是毫无规律跑台,故不能就此断定故障是此电容造成。后回家取MF47万用表用×10k挡测量该电容,半分钟后,表针有较大偏转,遂判断为此电容软击穿。这正是故障根源。
    (例2]用指针万用表检修节能灯,发现节能灯所有元件均无损坏现象,灯却总是不亮。后用数字表测量与灯管并联的小电容,发现容量与标称值相差太多,换同规格电容后,灯修复。
    [例3]一台电视机行场不同步,用数字表测量同步分离管各极电压异常。拆下测量,其放大倍数却基本正常;用电阻挡测量其c、e极间电阻也较大。后改用MF47型表×l0k挡测量c、e极间正、反向电阻,发现与同一型号正常三极管相比,指针偏转较大。换新管后,一切恢复正常。原来故障是同步分离管穿透电流太大造成的。
这是转的

网友K:
小小白路过......看到感慨万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你的意思。。。。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小白路过......看到感慨万千

前辈多多提拔

网友:
1:用黑表笔接在D极上,红表笔接在S极上,一般有一个500-600的阻值

2:在黑表笔不动的前提下,用红表笔点一下G极,然后再用红笔测S极,就会出现导通

3: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点以下G极后再接S极 测得的阻值和1测的是一样的说明MOS管工作正常~~

以上方法,是寻修网http://www.seekxiu.com/在维修过程中总结的,在板上,不上CPU的情况下,直接打S 和G 的阻值,小于30欧 都基本坏了,可以对照数字万用表测MOS管的方法:(用2极管档)的方法取下坏的管测
这是mos管的好坏(转的)

网友L:
mos管和三极管确实不好理解,我修几年了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L:
mos管和三极管确实不好理解,我修几年了才理解

恩 路要一步一步走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9643-1-1.html 自学修主板——告小白书  看了很有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K:
小小白路过......看到感慨万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9643-1-1.html 自学修主板——告小白书  看了很有感觉

网友:
两者原理及工艺都不一样,,,

网友M:
两者都是不一样的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两者都是不一样的概念

1.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

  2、成本问题:三极管便宜,MOS管贵。

  3、功耗问题:三极管损耗大。

  4、驱动能力:MOS管常用来电源开关,以及大电流地方开关电路。

  实际上就是三极管比较便宜,用起来方便,常用在数字电路开关控制。

  MOS管用于高频高速电路,大电流场合,以及对基极或漏极控制电流比较敏感的地方。

  一般来说低成本场合,普通应用的先考虑用三极管,不行的话考虑MOS管(转的)

脑子里都是Q,有点想吐

网友N:
这个测量要拿下来测的

网友:
嗯啊,拿下的,我的另一个帖子有。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测量要拿下来测的

嗯啊,拿下的,我的另一个帖子有。

网友O:
我都是看图纸,没图纸就查百度看型号,再没有就没办法判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都是看图纸,没图纸就查百度看型号,再没有就没办法判断了

恩 好的 谢谢

网友:
三极管用电流控制,MOS管属于电压控制。测量要拿下来测的

网友:
恩 现在对我来的 只好那么办了~一步一步来 谢谢

网友P:
看型号基本可以看得出,对型号不熟就上网查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型号基本可以看得出,对型号不熟就上网查

同意哦!谢谢

网友Q:
三极管反复对调表笔测六次,有两次数值在300-800为好,MOS管:红笔在D,黑笔在S,有400-800数值为p沟道,黑在D,红在S,有400-800数值为N沟道,在主板上测得有时不准,取下场管短接G.D.S极放电后测,场管测量用表笔来回测六次,只有一次数值在400-800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三极管反复对调表笔测六次,有两次数值在300-800为好,MOS管:红笔在D,黑笔在S,有400-800数值为p沟道,黑 ...

恩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