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 HD主板不装U供电正常,装U则触发掉电

楼主(2017-02-17):
拿到板子打阻值各项都正常,之后上假负载打值卡,不装假负载供电正常,装假负载则触发掉电循环。 BIOS刷了好几遍了 没用。 板子是二修板 网卡被搞掉了 IO也有加焊的痕迹。
不装U拍的几张照片
内存供电图片没传上来 是1.58V
总线供电

桥供电

集显供电

CPU供电

现在装假负载则触发掉电循环。 BIOS刷了好几遍了,实在没思路了,短接绿线,得到一组数据

复位灯长亮 时钟灯不亮
内存供电1.8V  时钟灯闪变为1.5V
总线供电1.28V无变化
桥供电0V      时钟灯闪变为1V
集显供电0.95V 时钟灯闪变为1V
CPU供电为1.2V 时钟灯闪变为0V

不知道哪组供电出现异常,求大神指导。

补充内容 (2017-2-22 23:50):
掉电的原因是总线供电IC的问题 上管G级没电压 换了一个IC总线供电出来了 不掉电了。 现在供电 时钟 复位都出来了,就是不跑码,BIOS刷了 IO也换了一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上U 测全板的供电,时钟,PG

网友B:
H55的板子好几个PG都测试了吗没图纸估计有点难修的

网友:
内容充实 主题明确

网友:
考虑桥的问题吧

网友C:
桥供电0V?写错了吧?

网友D:
上CPU之后,量下各大供电的具体参数是什么样的。

网友:
映泰主板822也爱坏

网友:
桥供电0V  考虑桥的问题吧? CPU电源IC输出的 PG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供电0V?写错了吧?

没有写错啊 前面那个数据是没装假负载拍的 后面那组数据是上了假负载得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CPU之后,量下各大供电的具体参数是什么样的。

上真U之后 短接绿黑线测的  IRDY和FRAME这两个灯长亮不正常
内存供电1.58
总线供电  1.20
桥供电1.09
集显供电 0.98
CPU供电为 0.9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U 测全板的供电,时钟,PG

上真U之后 短接绿黑线测的各项供电都正常 诊断卡上面IRDY和FRAME这两个灯长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H55的板子好几个PG都测试了吗没图纸估计有点难修的

有哪几个PG呢 麻烦说一下 我测测看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试试,可能性能不良,带不起来

网友:
映泰103排阻有时候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真U之后 短接绿黑线测的  IRDY和FRAME这两个灯长亮不正常
内存供电1.58
总线供电  1.20

PCI-E槽的A11复位信号和A13,A14时钟芯片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真U之后 短接绿黑线测的  IRDY和FRAME这两个灯长亮不正常
内存供电1.58
总线供电  1.20

另外PLL锁相环1.8V电压呢?怎么没见你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上真U之后 短接绿黑线测的  IRDY和FRAME这两个灯长亮不正常
内存供电1.58
总线供电  1.20

另外总线供电1.20V偏高,正常是在1.1V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另外总线供电1.20V偏高,正常是在1.1V左右。

PCI-E槽的A11复位信号3.32V .
A13,A14时钟芯片分别是 0.37V 0.40V
PLL锁相环供电不知道在哪测 上假负载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CI-E槽的A11复位信号3.32V .
A13,A14时钟芯片分别是 0.37V 0.40V
PLL锁相环供电不知道在哪测 上假 ...

在CPU座子附近的MOS管,一般在CPU座子下面。另外不需要你强拉供电,你上CPU之后在测量每个信号点的电压,强拉上电很多时候并不能反映真实情况。如果还是能得到你说的这些电压点。那说明都已经到复位信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CPU座子附近的MOS管,一般在CPU座子下面。另外不需要你强拉供电,你上CPU之后在测量每个信号点的电压, ...

不强拉供电,主板保护,触发掉电循环,没法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CPU座子附近的MOS管,一般在CPU座子下面。另外不需要你强拉供电,你上CPU之后在测量每个信号点的电压, ...

郁闷 强上上电测了几次  现在触发不掉电了 成了有复位不跑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强拉供电,主板保护,触发掉电循环,没法测

掉电循环那有不好测的?每循环一次测一个电压点便是。要是碰上技嘉板强上电有的连内存供电都没有,那还修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循环那有不好测的?每循环一次测一个电压点便是。要是碰上技嘉板强上电有的连内存供电都没有,那还修 ...

又学了一招

网友:
楼主还是慢慢修吧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内存条件细查了吗?VREF ?SPD? VTT? reset? 掉电一般考虑桥和CPU通讯的问题!像版主说的别去强拉上电的思路!那个应该是死胡同!你应该考虑看看桥条件,CPU和桥的地址线这些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呢

网友:
没有 掉电瞬间测量 总线供电 上管G级无电压 准备换供电芯片 手头没相同 只能去淘宝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掉电循环那有不好测的?每循环一次测一个电压点便是。要是碰上技嘉板强上电有的连内存供电都没有,那还修 ...

掉电终于修好了 总线供电换了UP6109ASA8 不掉电了。 现在供电 时钟 复位 都出来了 ,诊断卡还是不跑码,BIOS刷了几个没用,IO也换了,实在没辙了, 还有一个神奇的现象 有时候把诊断卡 晃一晃 上面还会显示代码34。。。不知道什么鬼

网友:
这个是更换的UP6109ASA8 总线供电芯片 更换后不掉电了

更换的IO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偶尔晃一晃诊断卡 会变成34代码

网友F:
没复位按不跑码时序修一步一步来

网友G:
还有好几个电压还没有测

网友H:
不跑码查各大PG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掉电终于修好了 总线供电换了UP6109ASA8 不掉电了。 现在供电 时钟 复位 都出来了 ,诊断卡还是不跑码,B ...

映泰板子的PCI槽对于诊断卡的兼容性不是很好,有些卡插上去不跑码很正常。你这不上内存,看看主板上有没有SPAK小喇叭接口,接个上去,看看不上内存的时候,是否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复位按不跑码时序修一步一步来

有复位啊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啊! BIOS也刷了 IO也换了 还是不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好几个电压还没有测

还有哪个呢? 内存 桥 总线 PLL 集显 CPU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跑码查各大PG信号

复位都有了 还要查PG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映泰板子的PCI槽对于诊断卡的兼容性不是很好,有些卡插上去不跑码很正常。你这不上内存,看看主板上有没 ...

SPAK小喇叭接上去没有报警,现在该如何查呢 IO和BIOS都搞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PAK小喇叭接上去没有报警,现在该如何查呢 IO和BIOS都搞过了

用示波器看看BIOS片选脚有无片选BIOS,如果有,说明CPU寻址命令发到BIOS,要么BIOS自身问题,要么就是返回给CPU的途中出现了问题。如果没有片选动作,说明CPU和桥,桥和BIOS之间有通讯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看看BIOS片选脚有无片选BIOS,如果有,说明CPU寻址命令发到BIOS,要么BIOS自身问题,要么就是返 ...

好的 谢谢大神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知识

网友D:
别叫大神,来这个论坛的都是学习的。

网友:
可以烤一下桥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别叫大神,来这个论坛的都是学习的。

用示波器测了下BIOS 1256脚 没波形

然后去测PCIA34#的帧信号有波形
20M的模拟示波器 波形已经看不清了, 这样是不是南桥没有发出读取BIOS的指令,难道南桥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了下BIOS 1256脚 没波形

然后去测PCIA34#的帧信号有波形

帧周期有波形,说明CPU的寻址指令已经到了PCH,PCH已经有动作,但BIOS的SPI总线无反应,那排除BIOS芯片自身问题或者和PCH通讯无问题(包括上拉供电),那就只有桥有问题一种解释。

网友I:
版主这么耐心得给你讲解,真好啊,我都自学一路走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版主这么耐心得给你讲解,真好啊,我都自学一路走过来....

在论坛学到很多东西 很感谢坛友和【迅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