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40蓝屏

楼主(2017-02-17):
一台三星R440,能正常使用,当装了USB驱动后开机就蓝屏了代码7B,这应该是硬盘模式吧,但是三星笔记本,在BIOS里面又没有修改硬盘模式的选项,除了装系统还有其它办法吗?刷BIOS可以吗?

网友A:
多换几个系统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换几个系统试下

楼主说了  除了装系统的其他办法

网友:
有个软件叫可以SkyIAR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了  除了装系统的其他办法

请问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软件叫SARIAR你可以试试

好的,我试试

网友:
百度不到SARIAR这个软件

网友:
这款机器 有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