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30不上电求指点

楼主(2017-02-17):
接到一台dell E6430 板号la-7782p rev:1.0。

故障现象:待机0.015,按压开关电源灯亮,电流0.019的样子,20多秒掉电到待机,再按开关也如此。
经检查各电压,ec供电基本正常+5V_ALW 3.3
+3V_ALW 3.3
+3V_ALW2  3.3
+PWR_SRC   17v
+RTC_CELL  3.3
+3.3V_ALW_PCH    3.3v

pch_RSMRST# 3.3

PCH_RTCRST#  3.3
SRTCRST#  3.3
INTRUDER#  3.3
32.768波形正常

这种机器ec像有2个mec5055-lzy-5,,ece5048-lzy? 脚是内外2排的,测试信号困难,点位图也没有找到
已知开关,3.0v   POWER_SW#有跳变,,SIO_PWRBTN#  3.3v,按开关后0v,说明ec已经发出开机信号给南桥pch,
但是pch没有信号SIO_SLP#返回,
SIO_SLP#测试点电阻0.5k左右
维修困境多天,求各位指点一二
信号图片

网友:
pch南桥slj8a,,用slj8c代换过,现象一样

网友:
机器没进过水把      观察仔细  看看有没有  氧化的地方

网友:
慢慢修吧  新手

网友:
小第 没有修过  路过 学习一下

网友:
顶一下,高手不要老是飘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