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80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2-17):
故障:Lenovo G480 进水,不开机。
维修:
1.  拆机,清理进水,放在bga上烘烤。
2.  测pq907短路,更换。(板号:LA-7981P)
3.  测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上电,不触发。测PL401,PL402电压正常。

测RSMRST#(EC_RSMRST#),PWRBTN#(PBTN_OUT#)正常。
测PM_SLP_S5#,PM_SLP_S3#电压为0,不正常。

测PCH桥的工作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32.768K,INVRMEN,VCCSUS3_3,均正常。
EC工作正常,PCH桥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桥没有输出SLP_S5#,SLP_S3#,判定是桥的问题。把桥用热风枪吹了一下。上电,可以触发了,到0.35a,装上CPU,内存,上电,电流到1.29a,接上屏,可以正常显示。把桥上bga焊台,加焊。装机,测试1天,稳定。该机修复。

   附上该机的时序图

网友:
最后2张图片,多发了,抱歉。

网友A:
还是联想好修点 华硕难修

网友B:
上管击穿,遇到几次连带pch一起挂掉的。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透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管击穿,遇到几次连带pch一起挂掉的。楼主运气好啊

烧的的是CPU    供电上官吧

网友:
进水跟虚汗 同时出现 应该不可能吧  桥受潮了 倒是有可能

网友:
依据时序来修 ,看着清晰也舒服!

网友:
分析透彻。

网友:
进水桥怎么会虚焊?是不是桥下面还有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的的是CPU    供电上官吧

对,cpu供电上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的的是CPU    供电上官吧

对,cpu供电上管

网友:
思路清晰 好像是上电允许吧没发出来是吧

网友:
很厉害  信号不好搞

网友:
进来学习下,楼主思路很明确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学习一下,lz思路很清晰,thanks!

网友:
时序一步一步查还是修的好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都要烤板 有很多不烤板容易返修的 干活很仔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联想好修点 华硕难修
差不多 主要是ASUS的没有图纸 有点位一样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这是虚焊吗?

网友:
很详细,适合我们这些小白看

网友:
#早上的分就加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