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1线刷,但电脑抓不到手机

楼主(2017-02-17):
下载红米线刷包,驱动,装了驱动, 电脑是WIN7,手机电池拔掉,手机连接数据线到电脑
,但电脑抓不到手机,不知为何?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小米手机刷机好像并不需要取下电池。用小米专刷工具xiaomiflas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机刷机好像并不需要取下电池。用小米专刷工具xiaomiflash.

谢谢
因不开机,充电时机没有呼吸灯,查了电池没事,试下下载线刷包刷机,可不可以起死回生,
看过很多论坛线刷要拔掉电池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因不开机,充电时机没有呼吸灯,查了电池没事,试下下载线刷包刷机,可不可以起死回生,
看过很多论坛 ...

硬件不行了,刷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因不开机,充电时机没有呼吸灯,查了电池没事,试下下载线刷包刷机,可不可以起死回生,
看过很多论坛 ...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是刷不了机的,现测量一下主板吧

网友:
有可能是尾插的问题 所以充不了电  也刷不了 机

网友:
你可以试试 用万能充把电池电充满,然后不安电池连接电脑,接着再安上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