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明基G900显示器逻辑板升压异常求助

楼主(2017-02-17):
修到一台明基G900显示器,故障白屏,拆开发现保险烧了,换了保险,用可调给逻辑板供5V,发现AVDD不升压,为5V。后来换了个IC4后正常,实测AVDD电压12V,     VON电压32V,VON电压有点高不知道正常不????
接着把屏线接上去,开始那几秒有图像出来,但图像也不正常,过几秒就白屏了。再次检查发现保险烧和AVDD不升压。于是再次更换IC4和保险,不接屏线时不会烧,一接屏线就开始那几秒有图像出来,但图像也不正常,过几秒就白屏了!!现在不敢在换芯片了,怀疑是屏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有修到过的提点建议

网友:
还有其他的短路

网友A:
查下附近的电容,另外摸摸其他元件有无严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附近的电容,另外摸摸其他元件有无严重发热

不接屏线时,AVDD正常,其他原件也不发热,电流也小

网友:
这个屏也修过 ,你把AVDD升压电容换掉试试,不行改板,把VGH,VGL产生的那个芯片也换了 。

网友:
移花接木试试

网友B:
请把具体的屏号发上来

网友:
把那个升压电感换掉或都加焊,它虚焊了!

网友:
逻辑班的故障 不太好修的

网友:
修逻辑板的都是大师

网友:
没位置给你移,就那么点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把具体的屏号发上来

LTM190M2MB4S2LV1.4这是逻辑板号,屏号因为装回去了,没记

网友:
没有修过屏这情况直接换屏挣得还多,主要是省事

网友:
逻辑板,我只换过主芯片和保险,其他基本都没弄好

网友:
还有其他元件短路或者不良,电感电容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