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45 G2维修

楼主(2017-02-17):
HP 345 G2维修 不触发 测的有一个EC5NA8脚芯片引起的短路, 请问EC5AN可用什么代换? 淘宝上也没这个件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在线等解决,,,,,,

网友:
找图纸,在图纸上面就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了?

网友:
先看下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 和作用

网友:
干嘛使的芯片啊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找图纸看下这个芯片型号

网友:
像这样的问题真的只有找图纸了

网友:
这个要在图纸上看具体的型号

网友:
这个问题 先看具体型号

网友:
楼主有没有图纸?

网友:
找废板拆吧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意思

网友:
没图纸吗?

网友:
直接买原芯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