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楼主(2017-02-17):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突然无服务,无法打电话。

  维修方法:

  接收一台iPhone6,顾客描述是一个月前通过某宝购买的,结果刚过了保修期没多久,手机就突然出现无服务,无法打电话的情况!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

  打开手机的【设置】-【通用】-【关于本机】,查看这部iPhone6的调制解调器固件号是有的。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2

  但拨号界面拨打*#06#是空的,不出imei号,正常的设备从拨号界面拨打是能出现imei号的。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3

  先开始修这个问题,首先手机重新刷机,刷完后手机可以正常激活。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4

  拆机检测,当拆开手机的时候,发现这部iPhone6设备竟然是部翻新机!而且保修贴到处都是,屏幕打着商家的logo,经观察也不是原装屏。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5

  继续拆修!拆下信号部分屏蔽罩,拆下基带,清理完焊盘,明显看到基带部分有三个点摔掉了。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6

  从点位图能看到,三个点其中有两个点是有用点,直通信号功放部分,红点为通路上的点。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7

  把掉点重新飞线上去。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8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9

  飞好线,重新安装基带!

  进入系统,结果拨打*#06#已经有了imei号但还是无服务!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0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无服务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6-1.html

网友:
  接着修下一个问题,基带装好后发现手动搜索运营商已经能找到运营商,只是没有信号。接收是正常的,发射出现了问题!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1

  从发射问题着手开始,肯定是先从功放模块和天线开关开始维修,更换天线开关。结果问题依旧!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2

  经过排查通路,是其它的功放出现了问题,那就更换通路中出现了问题的功放!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3

  试机,信号有了,电信卡。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4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5

  问题修复完成,开始装机,装上屏蔽罩装。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6

  由于顾客说尾插也经常失灵,又更换了尾插,更换时发现尾插也不是原装。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7

  第一个是原来仿制的尾插,第二个是要换的原装尾插,两者有色差。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8

  换完后,又补上送话器零件。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19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20

  接下来清理屏幕上的手印,补上屏幕上缺的螺丝。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21

  然后装机。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22

  完成后,开机测试,完美亮机,维修到此结束。

iPhone6突然无服务 无法打电话故障维修 图23

网友:
说明2点,首先楼主的技术势不可挡!再者就是淘宝上到处都是坑蒙拐骗。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更换天线开关后怎么排查到问题点再进行维修的

网友:
楼主发帖也是绝对的用心了   支持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水平高!膜拜啊!

网友:
这个帖子看着眼熟啊

网友:
淘宝上到处都是坑蒙拐骗

网友:
某东都有翻新机,何况某宝了

网友:
求飞线购买地址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万能的淘宝 也是万恶的淘宝

网友:
相当的给力,呵呵

网友:
请不要回复与本帖无关的内容,O(∩_∩)O谢谢

网友:
基带的两个点补过线。。。。但有时还会出现无服务。。。。怎么招?

网友:
大师!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这个上次我也拿去修过,同样问题

网友:
很佩服能修IPHONE的人...

网友:
这手工要求的很高啊

网友:
这就是教训,有时候真不能贪图小便宜。还好遇到了楼主这样的大神

网友:
小白来学习维修思路 。

网友(2017-04-05):
楼主技术666,一直无从下手,看了受益非浅啊

网友(2017-07-13):
您的技术真是太牛了。我的手机6s也是无服务,但是有串号,估计也是功放出了问题。

网友:
哎  可惜 看不到图    不知道  修好 收了多少钱

网友(2018-02-05):
学习的好机会 厉害刚刚开始学习的机器

网友:
手动搜索到网络,就是发射问题。

网友:
更换天线开关后 怎样排查通路,是其它的功放出现了问题???????

网友:
表示楼主很不错,很用心,6,6pp基带的那两个点只要拆过基带必须飞,不管以前有没有问题,其它思路也是没毛病的,一步一步查,而且楼主很细心用心修完后都还把屏幕前后的指纹什么都擦掉了,表示自己以前从来都没做过,值得学习。

网友:
这机那么多问题,淘宝买机真的是大坑啊!

网友:
我很想知道你天线开关换了没有用之后,如何排查通路的

网友:
楼主不错哦啊  学习了  以后有机会多向你请教啊

网友:
接到几台小6间歇性无服务的,放几天后自己OK的,怀疑是系统漏洞引起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不错哦啊啊 很给力哦

网友:
刚学的,很有意思,先收藏了,谢谢

网友:
以后多发表点我们很有用,,谢谢

网友:
楼主是哪个功放坏引起的呢

网友:
这么牛b,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厉害 ,感谢分享了。

网友:
我看了三个点都有用啊,连到了基带电源上

网友(2018-03-09):
买二手机子所以一定要拆开主板看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学习了 我还要继续努力

网友:
厉害了 .关键部分没有说明啊 我也有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真正 好帖子 太牛了!
适合各种小白 呵呵
焊接功夫过关就可以弄了

网友:
高手啊,这个地方都能飞线,膜拜一下

网友:
认真负责,这个才是搞维修的态度,真正有良心的维修。

网友:
楼主理论加手工都非常不错。淘宝上的奸商太多。不懂的就是要被人坑。

网友:
太好了 先收藏了 谢谢。。。。。。。。。。。。。。。。。。。。。。

网友:
功放怎么排查的,想知道。这么关键的步骤竟然省略,为啥打着电话基带也坏了功放也坏了。

网友:
某宝就是个大水坑 太深了 有些人就是喜欢贪小便宜

网友:
大佬技术可以 思路清晰可以小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