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经常进windows的logo死机,进系统重启变关机!

楼主(2017-02-17):
联想g460经常进windows的logo死机,排除硬盘内存故障,还有一个重要线索是,有时进系统使用完全正常,但按系统内的重启不能重启,直接变成关机;而且进bios正常,但退出bios也变成关机,一般退bios应该保存后自动重启。不知道那个信号是重启的?主板是la-5751p,hm55芯片组!补充一下,进pe也正常,进安全模式也正常,共同点都是选择重启系统都会关机!

网友:
刚开始排除硬盘内存故障后,觉得进pe和安全模式正常,进系统LOGO死机,像是加载显卡驱动死机,但后来发现,无论何时重启都变成关机,就有点犹豫了!

网友:
换CPU试了吗

网友:
刚才又试了一下,在安全模式删除显卡驱动,可以进系统,但安装了显卡驱动又不行了,看来还是与显卡(驱动)有关,但是按重启还是关机了!只能手动按开关重启!

网友:
没有合适的cpu,也没怀疑到cpu!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直接进不去  PE都进不去  外设 全拆了  南桥焊过没招了

网友:
这个还没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
换桥试试

网友:
碰到个差不多的一开始一打显卡驱动就。,换了个显卡型号不知道是Y460还是G。先换个U试试吧

网友:
重启 变关机 南桥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