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805上电到0。3掉电,可重复触发

楼主(2017-02-17):
东芝C805上电到0。3掉电,可重复触发   只有CPU和显卡供电没有出来,刷过BIOS了,求支招

网友:
查CPU供电的产生条件啊

网友:
还有一些小电压也要查一下

网友:
还是刷BIOS好的,BIOS啊这东西不知道说什么好

网友:
换个CPU 供电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