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充电很慢 求救

楼主(2017-02-17):
该机器 一直显示充电中 但是很慢 半天走一个格 关机状态下冲了两天才充到 百分之86   电池换了  EC 换了  BQ24745也换了  充电上下管也换了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这个是充电上下管的波形

这个是充电电感的波形

这个是电池数据的波形 不过是断断续续的 不知道正常不?

多功能电源 电流在0.05左右跳动

网友:
引脚        定义        引 脚 说 明
1        ICREF        输入电流比较器参考电压输入。
2        ACIN        适配器检测电压设置输入。如果ACIN脚大于2.4V,表示适配器插入了。
3        VREF        3.3 V稳压电源输出。
4        EAO        误差放大器输出补偿。
5        EAI        误差放大器的输入补偿。
6        FBO        反馈输出进行补偿。
7        CE        充电使能高有效逻辑输入。
8        VICM        适配器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出。高电平使能充电。低电平禁止充电
9        SDA        SMBUS数据输入。
10        SCL        SMBUS时钟输入。
11        VDDSMB        SMBUS模块的供电,3.3V
12        GND        模拟地
13        ACOK        适配器检测输出,当ACIN大于编程阈值(2.4V)时,ACOK开漏输出
14        NC        空脚
15        VFB        电池电压反馈
16        NC        空脚
17        CSON        充电电流检测负端
18        CSOP        充电电流检测正端
19        PGND        电源地
20        LGATE        下管的控制极驱动
21        VDDP        下管驱动器的供电
22        DCIN        芯片供电
23        PHASE        相位脚,上管驱动器的电源负端
24        UGATE        上管的控制极驱动
25        BOOT        自举升压端,上管驱动器的供电
26        ICOUT        输入电流检测输出
27        CSSN        适配器电流检测负端
28        CSSP        适配器电流检测正端

网友:
充电很慢?第一次遇到

网友:
充电慢,这个确实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充电电流太小,充电电压正常不,建议楼主换下pc4012、pc4013、pd4001试试

网友:
我修充电问题也是三板斧的啊

网友:
BQ24745附近的小电容和小电阻重点查下!

网友A:
刷一下BIOS试一试啊

网友:
这是什么波形

网友B:
你用的是转接头还是dell机器的原装适配器

网友:
换电磁  是是是

网友:
不对    先更换从点芯片,

网友:
电池是否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BIOS试一试啊

BIOS刷过了

网友:
每个波形都有对应的说明啊   最下面两个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转接头还是dell机器的原装适配器

原装适配器也是一样

网友:
电池换过了

网友C:
开机进BIOS看下第一页的信息栏里面,外接适配器是否能正确识别到,且功率是否正常。不要90W的电源被识别出成了65W之类的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还要瓦数对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看有没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进BIOS看下第一页的信息栏里面,外接适配器是否能正确识别到,且功率是否正常。不要90W的电源被识别出 ...

是90W

网友:
小白表示暂时无法帮到你

网友D:
换95W原装电源试试

网友:
限流了吧 看看反馈各电路

网友:
是不是 充电设置脚位 或者检测脚位 有问题 呢 充电 我也一直搞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95W原装电源试试

表示未见过有95W的电源,DELL有65 90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