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不出集显电压怎么办 电流0.65左右

楼主(2017-02-17):
g480 不出集显电压怎么办 电流0.65左右 bios刷了三四个 还是不行 还怎么查啊 cpu也换过
cpu

网友:
桥的问题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集显供电是在U工作后过内存后二次SVID产生 根据时序在查下

网友:
换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是否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