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面板哪种好?液晶电视日常保养维护知识

楼主(2017-02-17):
作为一个以视觉感受为主的电视来说,画质永远是其最核心的问题。今天我们就来看下液晶电视面板哪种好,液晶电视日常保养维护。

液晶电视面板哪种好

TN面板多用于电脑液晶显示器,可视角度低,色彩夸张,容易偏色,但由于其分子偏转速度快,可做到2MS的响应速度,用来做电脑显示器,打打游戏还是不错的,至于液晶电视,很少有用TN屏的。
IPS(In Plane Switching平面控制模式)广视角技术(硬屏)的最大卖点就是它的两极都在同一个面上,而不象其它液晶模式的电极是在上下两面,立体排列。由于电极在同一平面上,不管在何种状态下液晶分子始终都与屏幕平行,会使开口率降低,减少透光率,所以IPS应用在LCD TV上会需要更多的背光灯。它所还原的黑色要比PVA稍差,因此需要依靠光学膜的补偿来实现更好的黑色;IPS模式的液晶显示器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在斜45度角上观察的话会看到有类似TN模式那样的灰阶逆转现象,可以作为判别IPS的标志。IPS也有响应时间较慢和对比度较难提高的缺点。(S-IPS、AS-IPS是IPS技术的改良型)

S-PVA和三星屏 ?S-PVA是PVA的升级技术,PVA为Patterned Vertical Alignment的缩写,意思是图像垂直调整技术,是三星公司的独家专利。其原理是在液晶分子静止时从传统的直立式变为偏向某一个角度,这样,当施加电压时,液晶分子变为水平状态的反应时间变短了,其响应时间可达全程8ms或更高。同时因改变了液晶分子配向,对比度、可视角有很大提高。目前SONY也用这种屏幕。 三星半像素分级屏幕 ?三星7代屏中,有一种半像素分级显示屏,按照官方的解释,半像素被称为“将一个副像素分为两个亚副像素”。液晶电视的一个像素,由R、G、B三个像素组成,而采用半像素分级显示的S-PVA面板,每个R、G、B像素,又分为两个“半像素”,当控制面板显示图象的信号电压超过50%时,整个像素发光,当低于50%时,可以控制其中一个关闭,一个发光,通过这两个半像素的组合,提高色彩和灰度的表现力。和普通液晶面板比,“半像素”为“〉”状,在屏幕前近距离观察时特征十分明显,很容易判断。半像素分级显示面板是三星的独家专利技术,可提高画面细节和对比度,色彩层次更丰富、逼真。

CPA(Continuous Pinwheel Alignment,连续焰火状排列)模式广视角技术(软屏),CPA模式广视角技术严格来说也属于VA阵营的一员。各液晶分子朝着中心电极呈放射的焰火状排列。由于像素电极上的电场是连续变化的,所以这种广视角模式被称为“连续焰火状排列”模式。而CPA则由“液晶之父”夏普主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夏普一向所宣传的ASV其实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广视角技术,它把所采用过TN+Film、VA、CPA广视角技术的产品统称为ASV。其实只有CPA模式才是夏普自己创导的广视角技术,该模式的产品与MVA和PVA基本相当。也就是说,夏普品牌的LCD电视未必就是采用夏普自己生产的CPA模式液晶面板,它有可能采用台湾厂家的VA模式面板或者其他厂家的液晶面板。

液晶电视日常保养维护

一、日常使用时,应尽量显现同一个画面
与传统的显像管电视相同,液晶显示屏因为长时间作业致使内部的老化或被烧坏,如果长时间地接连显现一个固定的内容,就有能够致使某些像素过热,进而形成内部发生坏点。
二、安放在干燥,无腐蚀的环境中
如果把液晶电视放置在潮湿的环境中,就会造成电视内部结霜,容易造成漏电、短路等安全事故,如果湿气进入液晶显示屏,可以把电视放置在温暖干燥的地方,让水分自然挥发。对于一般的发胶,灭蚊剂等化学制品,最好不要挨着液晶电视放置,否则会造成显示屏的损伤。

三、液晶显现屏不能经常清洗
放在家里的电器,永久了难免在表面会有一层灰层,最好的办法是每天打扫屋子的时候,用软布轻轻的扫掉表面的灰尘。
在定期清理灰尘时,可以选择带有少量玻璃清洗剂抹布,小心的把污渍擦去,千万注意不要让清洗剂流到屏幕与屏框的接口中,避免呈现短路烧坏显现屏。也不要用硬质毛巾擦拭屏幕外表,避免刮花屏幕影响观看效果。清洗显示屏不要经常擦洗造成损坏显示屏。

四、避免不正确的电视使用习惯
对于液晶电视来说,其液晶显示屏都是比较的娇贵的,在使用时,最好不要用手指对显示屏幕指指点点。另外液晶显示屏的功耗比较小,但后边变压器的电压仍是很高,因而应该注意一定不要在带电的情况下打开显示屏的后盖,以免发生触电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