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47键盘联电

楼主(2017-02-17):
客户自己清灰导致屏线和主板供电烧坏 屏线换新的了暗屏 飞上3.3开启信号 机器亮了 外接键盘 好用 内置联电 怎么办
暗屏

网友:
联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EC有问题吧 屏亮度开机 是通EC的?

网友:
极有可能需要换EC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换了屏幕 键盘不能用

网友:
打一下键盘信号的阻值,看看有阻值不对的吗

网友:
继续维修,如果搞不定送修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楼主怎么解决的啊,说一下啊

网友:
键盘联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搞懂联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三星的有些机器换了屏幕 键盘有问题 要换专用屏就好了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也不明白你的联电是什么意思,接了键盘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