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110M-Plus BIOS问题求教

楼主(2017-02-17):
买了两块相同的主板ASUS H110M-Plus,第一次从官网下载了0302版BIOS,加入SLIC2.1后,用主板自带的工具刷入成功,安装系统后自动激活;然后又从官网下载了最新的3016版BIOS,加入SLIC2.1后,用主板自带的工具刷入成功,但进入系统时发现不能激活了,尝试了多次加入SLIC再刷入,都是不能激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还有第二个大问题:买了W25Q128FVIQ空白芯片,用编程器读出另一块主板上原装的BIOS,写入空白芯片内,使用这个芯片放在主板上开机风扇在转却一直黑屏,也尝试过主板放电,还是一样黑屏。为什么备份主板上原厂的BIOS用编程器写入却不能开机?
以上两个问题这几天一直困扰着我,只要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解决,那么这激活问题就解决了。请各位大大帮帮我,提供您的见解。
谢谢了!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里的me在作怪

网友:
在网上各位朋友的帮助下问题已经解决了。
第一个问题是因为从3016版BIOS开始只能使用UEFI模式安装启动Win7才能激活,不支持传统模式激活,如果要使用传统模式,只能降级BIOS。
第二个问题是网上买的W25Q128FVIQ空白芯片可能有问题,后来买了GD25B128CP芯片,编程写入旧版的BIOS装上就能开机。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