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30秒掉电自动上电

楼主(2017-02-17):
内存拔掉也是30秒掉电在自动上电一直循环,12V辅助插头拔掉不掉电重启,三相CPU供电,测量发现有一相供电输出是0.6V其他两相是1.2V,测量上管G极电压与另外两个也不一样,查G极来源,两个正常的管子是由UP6203A直接控制,这个不正常的是由up1504t单独控制,查不到up1504t这个芯片的PDF谁有资料,是不是这个up1504t的问题?

网友:
既然30秒左右才掉电,然后再次上电,那么在上电的过程中,测量下PCI-E槽的A11和A13,A14这三个点的信号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论坛没有这个芯片的资料  就去百度搜搜看吧

网友:
大神 up1504t第五脚12v保险2r2更换就烧  但是第五脚对地阻值500多欧这样如何修啊

网友:
先换掉1504和坏掉的电阻然后把相连的上下管一起换掉再试试不行就只能还主pwm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