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4从无待机到黑屏再到显示

楼主(2017-02-17):
机器来的时候是无待机,直接测量电源线接口,19V,再测3V 5V没有。然后测主供电无。

打主供电阻值短路。后检测为电容短路导致。

装上机器。发现开机黑屏,有背光,无显示。

因为是ATI的显卡,所以直接干了一炮。发现还是一样的现象。

然后想起上次修过的一台进系统花屏的一个MBX-224

直接测量SW1屏开关。最后发现第4组为1.拨了了下开关。为0了。上屏测试显示正常

上面的图有标示什么屏。开关的0 1顺序。我的是140WH2。应该为11000。因为第4组异常变成11010所以肯定显示异常

上次还遇到过开机正常,进系统花屏的。也是这个开关导致,不过不是开关问题,是断线了。

网友(2017-12-01):
对  我记得索尼有些机型键盘边上有一组个调拨显卡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