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2E不充电

楼主(2017-02-17):
ASUS X452E不充电,板号X450EP./电源接通不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池在另一台也能充起电。电源插起后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故障是不充电         查下充电条件

网友:
查查充放电电路啊

网友:
EC首先要检测到适配器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