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32G 装显卡驱动抖屏

楼主(2017-02-17):
接一台ACER  E1-432G笔记本,,故障是:开机装系统WIN7,WIN8,只要安装显卡驱动就抖屏,进BIOS正常,,,外接也是一样的抖,,系统换了几个还是一样的问题,,,机子挺新,也无进水,,,,没有思路,,,请教高手帮忙看看哪里的问题,,会有BIOS有关系吗???

不好意思了,各位,,BIOS我已经刷了,,,故障不变,,还是一样,,,刚刚发的贴子我没有说清楚,,,不是装独立显卡就抖屏,,,而是装独立不抖,,装集成显卡抖,,而且抖动的时候不死机不蓝屏,,我把集成禁用了就正常了,,,但是只要打开就不行,,官网下了原装驱动也是不行!!!附上图片,帮家帮帮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

网友:
换UEFI模式装WIN8试下

网友:
这个机器很难修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内外显都异常,应该驱动软件不兼容

网友:
现在的显卡花的少,Acer的机子就爱出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显卡弄过了没有啊,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楼主修好分享下经验吧。

网友:
改集显试试

网友:
先加焊试一下啊

网友:
有没有跳线    没有跳线换显卡和屏线试试

网友:
先刷BIOS 试一下吧   BIOS 是会影响的

网友:
直接干下试试

网友:
学习了!!!!!!!!!!!!!!!!!!!

主角小子 -4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准备先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bios试试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换屏似了吗

网友:
刷BIOS试了没

网友:
加焊显存颗粒

网友:
那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大家帮忙,贴子别下去了啊

网友:
驱动你是装原厂的不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CPU的事哟,

网友:
大家帮帮忙,给点思路吧,,,已经修了一天了,还是没有结果啊,裸板,内存都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A:
单用集显,外接显示器也会抖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集显,外接显示器也会抖屏吗?

也会抖屏的

网友:
那只能考虑CPU咯?

网友:
遇到过 cpu问题

网友:
此机cpu和显卡 都容易坏 可以先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u
吧,试试

网友:
西皮油坏了吧  这还是板载的  或者看看集显供电

网友:
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  无论装什么系统  什么驱动都会花屏  装宏碁售后的系统就好了 具体型号忘记了 只记得那一款是触摸屏

网友:
下载分可以用钱买吗?

网友:
奇怪的故障哦

网友:
直接换显卡试试

网友:
改集显试试啊 !估计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集显供电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遇到过一台也是ACER的。必须安装官方有驱动的系统。还要在UEFI下安装。显卡驱动要安装官方的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块,CPU坏了。抖屏

网友:
CPU问题   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