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开机白屏

楼主(2017-02-17):
接了台 海尔T6 故障 开机白屏,  拆开后 用示波器测试 发现CPU 电压 有杂波   直接补上一颗470电容后 解决故障。这机器和神舟有款机器主板一样的。 板子不稳定 会出现很多故障 比如独立显卡装不上驱动   开机白屏  开机无CPU 供电 不显示等。

网友:
学习了,没有示波器,学学经验,以后就知道白屏怎么办了,要不没有方向一头雾水啊

网友:
是通病吗???

网友:
白屏   CPU供电 ?  这个故障加分了

网友:
CPU这边导致的?

网友:
我也想不通

网友:
白屏没收到显示信号

网友:
机器 今天又出现白屏了,原因是+3VLCD_CON 电压不够  才2V   最后短接Q4 直连3.3V   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