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25 不开机

楼主(2017-02-17):
接到 e525  amd 集成的机器。  不开机。   拆c面 看到 d95280 。  量 35v  没有,  没多想 直接换。  买了个。  结果故障一样。。  以为芯片问题。  这个芯片假的很多。   还好现在不贵。  10元。 个。   又搞了个。  换了还是一样。    得慢慢想了。    量 开关。  这个时候是有  3v 的。    哎。  太自信了,以为是通病。  马虎啊。   找了个bios  刷 了 OK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 E525 AMD 集显LGG-1 AMD MB 11203-2.rar

e525 集成

网友:
这问题很多的,经常遇到

网友:
学习了,不过一般都是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
你也太那啥 了吧一个BIOS  才几分而已

网友:
维修有时候需要按部就班的维修     有时候经验也害人

网友:
还是要老老实实一步步来

网友:
条件正常刷刷更健康

网友:
有时候确实经验害死人,就是说不动脑子的维修有点害人

网友:
如果一开始就认定了是那个问题,是很容易误导的